AOC 151V不定时的出现黑屏

楼主(2008-08-28):
出现黑屏的时间很短,并且没有规律,屏幕一闪黑屏,马上就又好了,伴随黑屏的同时电源指示灯从绿色熄灭了,马上又亮了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强行把电源高压一体板的POWER脚控制在开机状态(与驱动板脱离),就是不定时间的白屏,说明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知道我的这个办法判断正确否?还请高手指点 )。此驱动板采用的是MST8011B+W78E065A40PL方案,排除虚焊可能的话,各位给指点看看会是哪的毛病? 先谢了

网友:
检查驱动板的供电

网友:
强行把电源高压一体板的POWER脚控制在开机状态(与驱动板脱离    ???
这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程序的毛病

网友:
电源开关看看怎么样...不是开关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按你提供的检测资料,可以这样说,除了按键漏电,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也可以这样理解,W78E065,处于无规律的间歇性RESET~~~~~~~,当W78E065,复位的那一瞬间,就出现了你说的白屏现象,因为,那一刻,高压板,灯管在工作,但驱动板却未正常输送LVDS信号到屏上,所以就白屏了~~~~~~~~56L1125-137-CE6的程序,是吧?

网友:
就是56L1125-137的程序, 斑竹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是的按键我也拔了,问题肯定在驱动板上

网友:
重些MCU 或者代换主板来看.

网友:
无奈之下还是换了驱动板解决,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