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570 不加电

楼主(2008-08-28):
今天接了一块宏基5570的
笔记本
,本来是不读硬盘的,加热了南桥,现像一样,后来换一硬盘接口,第一次上电上到0.4X,关机,再开机,按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待机电流0.03,请高手指教~~
笔记本

网友:
接口短路? 如果以前好的焊完接口不加电的话肯定就是焊连脚了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指导。现在问题已解决,,是旁边的IO虚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