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主板同一个故障

楼主(2008-08-29):
蓝色主板型号精英865g-m8 775接口,图上的20针管子在io芯片旁边,通电就就发热,诊断卡不跑码,红色板子型号V星6728,20针管子还是在io芯片旁边,通电就发热。两块板子都是主板不亮,南北桥,lm1117正常,其他管子通电温度正常。如何解决?
蓝板管子型号gd75232
红板管子型号st75185d

网友:
串口芯片,把它拆了再试试

网友:
10秒内可以感觉到烫手,其他的管子,桥都还没有温度。

网友:
直接换它,还用问,找块垃圾板上面都有这种芯片。

网友:
通街都是这种芯片

网友:
两个都是串口管理芯片更换试一试

网友:
换了还是发热,直接去掉串口管理芯片能点亮吗

网友:
直接拿掉,应该不影响,不测COM头就是。

网友:
串口芯片一般是比其他的芯片温度高些这个现象很正常

你也可以先摘了这个芯片,除了串口不能用其他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直接去掉串口管理芯片应该能点亮

网友:
这个串口芯片很多主板上有的,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经常用串口的板子,串口芯片还是比较容易坏的,我们机台的都换了好几块了,如果不用com口可以直接取下,没什么影响

网友:
你量一下应该12V供电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