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片V星939板的维修经验

楼主(2008-08-29):
半月前一位小黑吧老板拿来一片V星的板 939的   NV芯片组 单桥
当时没空 看了一眼就叫她打个单子留下了 后来闲下来看该板可以点亮  运行正常 还可以装系统  跑3D没问题
以为是不稳定  就反复触发开关  屡点屡亮  第二天再拿出来试时  发现诊断卡C1到45跳 一直过不去  查内存和显卡插槽的供电  时钟  还有PCI-E的复位  均正常  于是准备刷bios  该bios颗粒放在塑料座子 用起拔器取出后  无意安进去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又以为是bios座子引脚氧化洗了洗座子 然后又反复测试 还是 屡点屡亮
   可是下午她来拿板子时  又是诊断卡 C1到45跳
当时就确定了 该板极不稳定 !  于是留下来再修  注意到该板单桥位于右下方   是大板 稍用力弯曲板子对角觉得该板略显单薄  厚度不够  而且桥就做在容易产生形变位子
  估计装机时螺丝拧太紧    或者搬运过程不当     板大容易变形 就导致桥虚焊   用手压桥 可又不见好转  但是还是坚持自己的推测   加焊桥后  故障消失   一直很稳定
昨天另一位老板也拿来十五片一样的板

有的是内存不过    内存时钟异常  时钟芯片集成于桥了  轻车熟路 加焊后就好了

有的是当25  屏幕不显示  同样 加焊后就好了

还有一个是上假负载各点均正常 上cpu就没核心电压 VCC  VID  AD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用手压cpu座子也是不见好转
但还是加焊cpu座子就好了           最后总结该板的桥极容易虚焊  用表测并无异样  但就是虚焊!!
希望对以后遇到这种板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
有同感,不但只是V星,其它牌子单芯板也会。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宝贵经验,以后修板有方向了

网友:
好帖啊不错又有进步了

网友:
以后碰到怪故障一时修不好的一律加焊处理。

网友:
单桥发热量挺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