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开机不显

楼主(2008-08-29):
INTEL的小主板,开机不显,请问一下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用DEBUG卡测试6C-22-28-34之间一直遁环,28跳到34时中间有大约十妙钟,这是板子哪里出了问题.
主板
Intel

网友:
建议
查电压,时钟,复位。刷 BIOS 更换I/O

网友:
BIOS要先刷一下再说

网友:
好像只有换版,别无他法。我有一块板子坏了,跑遍县城,无人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