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K8T neo-V V2.0主板USB PS2供电不足

楼主(2008-08-29):
主板是V星的K8T neo-V V2.0

经检查发现一个8足集成块烧毁,有3排字如下

1:NIKOS
2:P07003LVG
3:G4后面的字无法识别

78脚接待机5V,56脚接 USB PS2供电

不敢冒然达接,请问高手这个是否可以通过保险电阻达接,有没有代换件
----------------------------------------------------------------------------------------------
谢谢5楼的朋友,那个主板早修好,因找不到配件,加上该芯片又直接连接到V星的专用芯片,不敢拆,确实是直接搭接。

再次感谢

网友:
查到了第3排是G4A426S

这是个什么原件啊

网友:
再看了看

2:PO 7D03LVG
3:G4A4265

网友:
在线测量了正常的原件,数字表
7脚和8脚并联  ,5脚和6脚并联

在线测试
电阻档2K

7脚和8脚 对 4脚电阻 变化到过量程
78脚     对 3脚电阻为0
7脚和8脚 对 2脚    过量程
7脚和8脚 对 1脚 变化到  1.77K

二极管档,78脚接红笔,其他脚接黑笔
7脚和8脚 对 5脚和6脚  0.52V
7脚和8脚 对 3脚  0.003V
7脚和8脚 对 4脚  0.99V
7脚和8脚 对 1脚  0.9V
7脚和8脚 对 2脚  1.00V

网友:
是不是ATX5V转5v,给K/B口或者USB供电的,直接短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