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K8N的主板,754的内存旁边MOS管无GS 电压了.估计桥有事.进来看下子.

楼主(2008-08-29):
一块华硕K8N的主板,754的,南北桥集成在一块的.这个板加电后只有0.4V主供电,内存供电全对,不过在内存下面有两个MOS管子.一个GS没得电压,D极有电压,3.3
另一个MOS管绝对正常,我把第一个管子拆下来了,量板上供电,G极有12V,不过等我装上去,又是没得12V了,G极无电压,我量到G极通旁边一个LM324的芯片的14脚,
我估计,是桥内部短路了,可能是锡球粘在一起了,或者桥坏了,问下高手,修过的的师傅们啊,这个板是不是我想的这个故障啊,我是估计的.

网友:
gggggggggggggggggg

孤帆远影 -20 恶意灌水

网友:
为何不先试试换了 LM324的芯片,再去考虑其它的故障呢

网友:
没有搞明折楼主的话GS没有电压。哪D极怎么会有3。3V??/

网友:
第一个管子S级有电压吗?先搞清楚是N型还是P型,有的笔记本上的场管DS级测量正常,但是D级会跟G击穿短路,最好把它换了再说啊。但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一下给定位到这个管子上了,我觉得你应该修主供电啊

网友A:
是NPN的啊,就在内存底边上与桥的旁边,我估计它是给桥供电的,这两个管子别人换过了.不过原来我量还是与我现在量也是一样的,这个板不是我修的一手板,别人修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NPN的啊,就在内存底边上与桥的旁边,我估计它是给桥供电的,这两个管子别人换过了.不过原来我量还是与我现在量也是一样的,这个板不是我修的一手板,别人修过的了.

测S极的电阻如果为0,就是桥挂了。

网友:
应该先换 LM324的芯片,很可能是 LM324坏了引起供电不正常.

网友:
G极没有电压S极怎么会有电压呢?先换控制IC

网友:
华硕K8N 桥坏的很多。。。
我这里经常修它

网友:
兄弟搞好了没有

网友:
你说的另一个连接到324上14脚的管子应该是1.2HT,他是VCORE正常后由桥发出1.2HT_EN这个信号才会得到。324上的REF电压就是1.2HT_EN信号得来的。这样的问题应该先查外围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要修VCORE。补充VCORE_EN也是由桥发出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同意10楼的方法楼主可以试试~~

我有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不跑码RST常亮`无VCORE输出~换了3166~整了半天的EN信号~都没好``
后来看了这贴`
换了Q21Q25就好了~

网友A:
没有好啊,就是Q21没得输出电压啊,我的CPU供电是有的啊,就是偏低0。4。原来此板别人也换过Q21 Q25的了。我今天把图上的管子全换了一次,包括LM324,还是老样子,算了,别人才给20元啊,不然我就想把桥取下来重新植球做一次试下看。算了,20元真是不值得,浪费时间,下次大家见到这种情况就不要修这类板了,要是通病就修下。

网友:
测RN194第一P看电压是多少?它就是1.2HT_EN,直接由桥发出的!

网友:
你说的RN194我找到了,就在它的底下,板的边上。不过我没想测试了,这个桥不拆桥是没救的了。

网友:
这种nf3的板子有通病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桥坏了,因为桥没有发出信号出来,就那样了!

网友:
换桥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此板已丢给客户了,告诉他,有板换100元一张要不要,他说,我要升级双核了不要了,我倒.坏板他也要留恋放家里.
半个零件没收到.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啊,就是Q21没得输出电压啊,我的CPU供电是有的啊,就是偏低0。4。原来此板别人也换过Q21 Q25的了。我今天把图上的管子全换了一次,包括LM324,还是老样子,算了,别人才给20元啊,不然我就想把桥取下来重 ...

晕啊,才收得20块还折腾这么久干啥啊,你倒不如跟人家说修不了干脆20块把你卖你拿来拆件算了

网友:
1.2V_HT电压没有要先看1.2V_HT_EN,1.2V_HT_EN有了看1.2V_REF,1.2V_REF有的话才看LM324和Q21。
要是桥没有输出1.2V_HT_EN那先要看Vcore,有了Vcore才会输出Vcore_PG,Vcore_PG是供给桥,所以说有了Vcore_PG才会有1.2V_HT_EN输出,不过这个板子的Vcore_PG不是直接到桥的,而是控制Q54输出CPU_VLD#给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