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修的CRT维修过程(已解决)

楼主(2008-08-29):
一收破烂的收一17寸LG纯平显示器我100块收了过来 别人修过几次了一看外壳 现在说下维修过程
首先是开机没反应 开盖测量7脚居然只6V郁闷 ,随便一看3842居然是反着装的 以为找到原因了,测量前检查了下开关管 没损坏,就把3842正确安装好了,开机 没反应,一看保险烧了,再换又烧了 一检查 开关管烧了。,估计3842有毛病换了先没安装开关管 。安上保险 又烧 看来仍然有问题。由于3842反着装的时候 是不烧保险了 怀疑消磁电路的问题  测量了下消磁电阻 4欧多 ,怀疑他的毛病换了,再安装保险 不烧了。安装上开关管 开机嗒嗒响,检查 行电路,升压管坏,换上 仍然响,这时候我测量了下3842的 8脚没5V输出 7脚输入13V左右跳变 没问题,开来是刚才没装开关管,换消磁电阻之前试机的时候把3842又烧了 又换一个,问题解决 至此问题彻底解决。
报废了 三个保险 两个3842 一个开关管 一个升压管,一个消磁电阻。 现在17的显示器值二手显示器值多少?

网友:
现在17的显示器值二手显示器值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因为此台机器别人修过 他第一个那个3842肯定是上反了 结果给烧了,我就换了个新的3842换上个保险 没安装开关管 仍然烧保险 就直接把消磁电阻换了 好了 所以 肯定是消磁电阻引起的烧保险,。而开始的时候3842由于是反着上的 所以开关根本就不工作所以就不会消磁,当然不会烧保险了。
2 不上开关管是不会烧的3842道的,之所以烧3842  很有可能我换的3842本身可能是坏的  可是烧保险的故障不是他引起的,我换了个消磁电阻那3842没换 就不烧了(所以我肯定烧保险是他引起的)。安装上开关管 有点响指示灯一闪一灭,测量8脚没5V又换了个3842就好了。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总的来说没走什么弯路 就是坏的零件有点多 三个保险 两个3842 一个开关管 一个升压管,一个消磁电阻 郁闷

网友(2009-01-24):
烧这么多东东,怎么不串过灯炮呢?

网友(2009-03-04):
一般来说像LG这样的名牌彩显,消磁电阻不会直接接到电路上面,,是能过继电器控制接入的。。
  上一位维修员连3842都没修好。。看来技术好不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