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贴片三极管状的元件上标R2J1谁知道是什么器件吗

楼主(2008-08-29):
有一贴片
三极管
状的元件上标R2J1谁知道是什么器件吗

网友A:
谢谢楼上!没看到有R2J1,不知道有什么能代替的

网友(2008-10-06):
这是三极管?我也有块板,能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是否能根据上面的文字判断该元件在该电路是所起什么样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