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卡和主板接触不良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8-08-29):
本人碰到过好几次了,都是显卡插上主板后好像接触不良一样,好好的,或者稍微一动就死机或着点不亮了,插n遍也是这样,显卡换过,排除显卡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本人想请教各位的是,这种问题究竟是显卡插槽的问题呢?还是显卡供电管的问题?还是显卡别的什么信号的问题?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故障现象?一个很郁闷的问题!望各位有经验的维修高手能不吝赐教!!!

网友:
换个显卡槽 吧!我换过 不难的很容易自己有个风枪就够了!! 如果不会的话我告诉你!

网友:
是AGP插槽的问题洗一下刮一下

网友:
不是刮槽的问题,这是首先应该做的。更换插槽倒是有可能,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帮助,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可能呢?望各问高手热心帮助,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