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液晶屏下三分之一时显示时不显示,排除屏线问题

楼主(2008-08-29):
请问这屏电路板上哪一块的问题?上次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把屏电路板上的芯片补焊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屏吧,模块坏了,换不了的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各信号线是否正常,有屏的话直接换个屏试试也行。

网友:
那个模块是不是叫tbo电路呀,请问高手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肯定是屏上的问题,补焊了屏背面板子上的所有芯片还是一样。估计是有坏的地方或是漏电的地方引起的

网友:
有专业修屏的指点一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