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手上有技嘉AM2主板,在CPU_PWRGD上应该7408的,帮 ...
哪位兄弟手上有技嘉AM2主板,在CPU_PWRGD上应该7408的,帮忙看看电路!

楼主(2008-08-29):
下面的图现在实测的电压,图中的R是表面没有标称值的小电阻,大小未知,胡乱更换过,无效!
感觉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但是希望可以把线路搞清楚,方便以后维修,另外这个位置的电阻到底多大?
因为板在保,所以只接返厂了,具体型号不晓得了~
cpu

网友:
与逻辑
R的取值应该使7408的2脚处于1状态,2V左右应该可以

网友:
老大,你这板子没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