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的板子一进系统就蓝屏
会员75068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8-29):
一块845的板子跑代码时由c1停顿几秒一直跑到26开机了!自检也通过
完成后开始进系统由一个小光标在左上角闪 一会就蓝屏了!硬盘好的,系统新做的 做了好几种版本,硬盘都换了好几块了,都不行.内存也换了不行!内存槽也测了没问题!请朋友帮帮忙解决一下!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蓝屏代码?确定硬盘是好的(测不到坏道可不代表是“好的”),换一下硬盘线和内存插槽。

网友:
估计SB问题,测一测时钟

网友:
要是主板是集显的话就测一下VGA接口后面第1  2   3  接的电容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就是数据丢失!!

网友:
这个问题多表现为显卡部分故障比较多, 以前去大老远修一台电脑时就是这样的问题,搞了一天, 装系统GHOST试了两个版本,以为是GHOST问题,后来用一个安装版的试,也是一样问题,  后来又重新回去带了一台电脑配件过去一件一件换, 最后才确定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