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显示器G1太高保护求救

楼主(2008-08-29):
长城1772ED显示器开机有高压声,但4秒后就保护关机了.

刚开机时测R\G\B电压为39V,G1为-220V,灯丝电压正常, G2电压也正常.明显G1电压不正常,达到了-200多伏.

仔细检查了G1控制回路,没有损坏元件,已换掉了STV9118无效.将G1用电阻接地依然没有显示.已画出的这部分电路图,几乎是一个一个元件查的.都没有问题.现在只有怀疑CPU和LM1246了.但LM1246坏了,不会引起G1电压高吧.

注意:该机不接信号时,屏幕有显示提示"无信号输入".一接信号就黑屏就是上面的故障现象.

网友:
谢谢各位!
该机已修好.故障原因是CPU和存储器周围元件虚焊造成的.
该机虚焊非常多,我开始将整个电路板都补焊了一遍.但CPU部分没有补焊(因为感觉CPU太脆弱了).我也是在换存储器时发现CPU部分元件很多虚焊的.

该机真是费了不少事.以前修过这类机,一般都是虚焊.全面补焊后,没有接信号线开机发现有无信号提示,以为修好了.装好机壳,才发现不行.又拆开,发现G1电压太高-200多伏.而G1电压异常只有以下几个可能:
1\G1控制回路有元件开路或三极管有问题.(本例我画出了G1部分的所有电路几乎是一个一个元件查了都不行).
2\STV9118损坏造成(常遇到行频失锁造成的,本例我已代换STV9118,故障依旧).
3\CPU和存储器造成的(本例已代换存储器,故障依旧.)
4\最后我连场块都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检查VGA的行场同步线是否有断线的.检查CPU旁边的行场同步线插口处是否虚焊.这个地方脱焊是长城1772ED的通病.如以上均正常.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这时还保不保护.如不保护.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