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前板音频麦克风接线问题

楼主(2008-08-29):
V星G31M3前板音频麦克风接线问题!原机箱与主板接口跳线不配对!
查出音频跳线!可麦克风查不出!说明书上与主板接口也不配对!
9-2是音频出左!9-5是音频出右!请大哥们说下如何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标准接口吧,按网上或说明书就能接了啊
你说一下机箱上的音频跳线的名字,让大家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1,3是MIC的接口

网友:
机箱是TCL的!接口外表也是标准的!换板后接上去没声音!改了才有!
1-3脚试过没麦克风输入

网友:
应该是1角是MIC。。2PIN 是地么??

网友:
是标准接法!只是软件上有个勾要打上!
就是前板插洞检测要去掉才可以正常工作!
搞掂了! 白忙了一场!

网友:
HD AUDIO的声卡,都要把那个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选项打上勾的,与什么主板没有关系.

网友:
有一个新问题!就是按开机上电,主板显示灯和CPU有有一下后应!
然后就掉电!过几秒又自动上电开机!换过电源也如此!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