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dflash参数

楼主(2008-08-29):
请教加不加/cp、 /cd、/sb参数是否对成功刷新BIOS有影响?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工作,如不走码?

/CP:表示在更新BIOS之后清空PnP(ESCD)数据阵列。一般的PnP设备的信息都储存在ESCD中。/CP参数等同于重置CMOS设置中的PnP/PCI配置数据。这个参数对于安装了新的符合PnP规范的板卡时有特殊意义。

/CD:表示在更新BIOS之后清空DMI数据信息。单从字面上理解,DMI就是一个数据库,容纳着系统的所有信息。使用这个参数比前面提到的/CP和/CC参数更加有效,特别是在多个系统设备改变的情况下。

/SB:表示不刷新BootBlock。BootBlock是启动时首先被定位的单元,一般不需要更改,除非主板制造商特别说明,一般不需要刷新BootBlock。特别是当BIOS更新失败后,它是通过软件恢复BIOS的一点希望。在部分主板上有BootBlock保护跳线。当保护起作用时,如果没有使用/SB参数来刷新BIOS,那么系统在刷新时很可能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