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枪吹下内存颗粒温度

楼主(2008-08-29):
本人菜鸟一个,最近买了风枪想练练手,把一根DDR400内存用风枪将内存颗粒吹下后重新焊上后内存不能工作了 ,当时吹的时候风枪温度是350度,风力3档,风嘴用的是最小号的那个应该是4MM的吧,风枪用的是安泰克852D,焊台用的是安泰克的936,已反复补焊均不能成功,检查内存条上的电阻电容均完好。请问各位高手风枪吹内存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度合适?内存颗粒一般能在这个温度下吹多久?焊内存有什么技巧?

网友:
晕哦,练手用好的东西,只能说你是有米人。
随便找找老的SD条,坏条先练啊!

网友:
手头上没有支持SD的板,只有支持DDR的,坏条我已经练过了焊好后也不知道效果,所以用好条子试试。

网友:
三国,我的经历和你一样. 多试几根自然就好了`

网友:
还是工夫不够啊,
我一直用这拆装的,
都很好用
杂的936+蹄头
司马的850A

网友:
用风枪拆,装回去的时候用烙铁拖锡的方法好点。

网友:
多高的温度大多的风量·····个人有个人的习惯,

网友:
内存芯片觉得 很容易坏,我也是吹了几次  随便怎么加焊也不行了

网友:
加松香水,用东西保护芯片,只吹引脚,这样不容易伤内存了

网友:
350度左右吧!

网友:
托焊拖到头时,焊锡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
我是400度左右啊,我没吹内存,我是吹显存的

网友:
我觉得还要自己多试试,不一样型号的风枪温度是不一样的,有的牌子之间还有差别,还是自己多摸索一下

网友:
。。。。。320 度足够..

网友: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继续关注中

网友:
可能没坏,只是没焊好,用烙铁焊吧,可靠多了

网友:
280-300度  2.5档的风.拆下风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