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gx28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08-08-29):
dell--gx280开机不跑码 风扇狂转 好像是cpu座虚焊 但我用BGA焊台补焊过两块同样故障的主板 还是不行,是不是没有补焊成功 或者更本就不是cpu虚焊 ,还是别的原因,以前有人在论坛里说过 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
基本确定是CPU座虚焊,我也是废了三块这种板了.用热风枪加焊的,没一块搞好.方法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虚焊~压桥啊打值啊带灯座什么全上了先确定才加焊啊~`
我用风枪也没搞好过~用锡炉还把板整成U字型了~

网友(2008-12-19):
这个机器,CPU底坐是容易出问题的.我加焊好过一块,另外一块是重做的

网友:
我有很多这种板,只能看着发傻了

网友(2010-01-19):
我也有一块板是这样的问题,用带灯测试座测过,U没有虚焊,各电压都是对的,CPU 、内存、PCI 打阻值也都正常,时钟用试波器也没有测出问题来,BIOS也刷过了,还是老样,今天拿到别的修主板的地方去修,问了五家,都找不出问题,晕呀,有高手拆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