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插座5VSB对地阻值不到100,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8-08-29):
应该是有短路了,不知对不对,请大家赐教。

网友:
查5VSB的电通到哪儿,一定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仔细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SB短路了,换SB吧

网友:
5伏待机电压是供开机电路的,检查那一部分吧,sb损坏只是一种可能,接上电源不开机,摸一下sb是不是发热,如果发热说明sb坏了。也有可能是开机电路供电不分的问题,检查一下,1117,或1084,是否击穿,及和它们相连的元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已经确定是南桥烧了,雷打的。

网友:
不到100也不一定就是短路了
这个阻 值是因板而异的

网友:
5V SB短路,直接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