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对地打阻值,读出来的数是 .602(数字前有点的),怎样读,还是读602吗。

基本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你把档位再打一点啊..

你的档位打的不正确吧...你可以加大一档.或减小一档试试看........

网友:
晕,,他的是二极管的档位,怎么加大??个人感觉,就是0.602。。。。。。。。

网友:
我也觉得是0。625

网友:
對呀,就是0.602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你先学习下数字的说明书吧

网友:
应该是0.602 一般情况下这么读

网友:
是这样吗

602,应该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这样吗

应该是读602欧姆。

网友:
感觉应该是读602吧,因为习惯性都是这么读的呀

网友:
不对,我这几天测了一下,有的时候显示452.32,,楼主我现在认为是0.602了,呵呵

网友:
应该不会有0.602的读法吧?

网友:
你打什么出来0.602啊~
你不会是测二极管啊什矣的吧~打对地阻值还有0.几的?

网友:
是这样显示啊,就是确得不应该是0.602才有这一问。

网友:
我量5VSB是0.078到0.085之间,最后是南桥烧了。

网友:
表坏了吧

网友:
二极管档测量的是在路压降,内阻高了压降比然大,反之亦反。

网友:
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不管读什么都不影响你修板的,在板上同个位置,你这个表打的是这个数值,换个表有可能就是别的数值,讨论它读什么没意义.

网友:
5V。3。3V的大概是350右左

这个数值大家都不要争了,正常的情况下,5V。3。3V的大概是350右左,12V的大概是500V右左,大部分主板都差不多

网友(2008-09-29):
楼上的说得很对,这个叫压降,单位是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