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无待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V星845E主板,型号MS6566E无待机3.3V 1.5V电压。经查供电管G极8.9VD.S极无电压。跑线路D极到5VSB跑不通。强行加电D极5VS极1.5V,修到此无思路,望各位大侠告知。

网友:
另外供电管G极为什么高达8.9V的电压,搞不明白。

网友(2009-11-13):
待机3.3V 1.5V电压在什么位置测量?A14有3.3V电压吗?

网友:
查查电源管理芯片,场管,

网友:
6566是垃圾中的垃圾,不用修了,扔了吧,我一下子收了60多片只有10多片是好的,搞不好就全扔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MSI845的通病了  你先看3。3V有没有对地短路  如果没有因该就是AGP曹那里有个小小三极管坏了  MSI845有一款是经常坏那个小三极管的

网友(2010-03-03):
你这个应该是MSI845的通病了  你先看3。3V有没有对地短路  如果没有因该就是AGP曹那里有个小小三极管坏了  MSI845有一款是经常坏那个小三极管的
引用 网友A:

对,那个小三极管比较容易坏的,不过换之前要测下这个三极管的三个脚有没有对地短路了,如果短路换的话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