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办KBV-S 错误信息

楼主(2008-08-29):
启动到 一班情况下按DEL键 就进BIOS那里就 提示这个了 进不了BIOS
CMOS Checksum  Bad
Chassis intruded !!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错误

求各位大哥哥 帮帮忙呀

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一,先放放点。目的是恢复出产设置。
二,同时按F1,F2。DEL键,原因是有的是F1,F2进COMS的
三,刷BIOS

网友:
前 两项我都做了啊 能不能有其他方法啊 不刷BIOS

网友(2009-07-26):
更新下BIOS应该可以搞定的 或查看下主板有没有开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16-1-2.html
照着个方法看看行不  修好了不要忘记回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