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维修中注意的事项

楼主(2008-08-29):
问题一:维修电源时如果保险炸了,在检查相关初级电路并更换了良好 的件后,是不是直接通电测试?要不要串一个灯泡?在通电前要做什么检查和预防再次烧件的措施?

问题二:维修电源的初级电路时,因为有220V的高压,由于有大容量电容,断电后仍有电源,我已经被电好几次了,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放电,不好意思,我有点菜,呵呵.

问题三:有好多电源带负责能力差,有的能开机,但坚持不了多少分钟又关机,这应检查次级还是初级?

期待高手们的回答.

网友:
答 1 保险炸,查好初级  重点查大电容,桥,三极管,变压器,等高压工作元件,确定没有短路,直接上保险开机。。。
     2  一般没什么,修电源注意市电接好地线,断开市电,实在怕就等几十秒,再不行就直接用罗丝短路电容两引脚。
     3 这个初级和次级都有可能有问题,一般需检测是所有输入带负载差,还是某一组的问题,可以断定大概维修方向

网友:
1.在线测桥无短路.开机
2.用烙铁插头短一下
3.还要注意扇热

网友:
修电源炸保险是,上个灯泡是不错的选择,
在市电断了后怕被电到就用灯泡或者烙铁插头短接下放电就好了 ,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应该看看是哪一路带不起负载,可以检测下,在进行相对应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