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50 不开机

楼主(2008-08-29):
DELL 5150待机有3V 5V但是不出发I/O是87591会不会是I/O坏啊,这种I/O有没有程序的啊,我这没有这样的I/O啊, 请大家帮帮忙啊
不开机

网友:
我之前修过这种机,这种IO没有程序的,你刷刷BIOS吧,开机程序在BIOS里。

网友:
个人不赞成轻易刷BIOS,连触发都不触发的话和BIOS程序关系应该不大。还是看看IO的工作条件和它本身是不 是有什么故障的好!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IO,南桥,好好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2008-09-29):
D5150用其它的DELL电源不能开机如何,是为什么呢,我这里去年来了一台机器,开机电源灯和充电灯同时闪,不能开机,修了好久,最后进了一个原装的6A电源就好了,至今没有想通。客户用了一年,最近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高手能解释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我个人也不同志动不动就刷BIOS,先查I/O的工作条件,再查南桥条件及晶振是否起振,可更换I/O或加焊I/O试一下,I/O是没有程序的,再查BIOS工作条件及刷BIOS。

网友:
dell有些型号的机器刷BIOS就可以开机,康柏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楼主不妨刷BIOS试试,记得要先备份哦

网友(2009-02-03):
不应该是BIOS 问题吧

网友:
潘峰
该机用的是DESKTOP CPU导致功耗大, 试用4A以上的其他DELL电源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