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iew显示器频率过高导致不能显示

楼主(2008-08-29):
我的PVIEW 显示器频率调的过高。导致无法显示!开机无高压。打开机壳听到在300V供电电容附近有个原件在滴答响。不过就是找不到是那个。
应该是哪方面的原因啊!??

网友:
你的显示器究竟是多大的.是15的还是17的.是纯平还是普平的.另外.你的分辨率究竟调到好高才出现不能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