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LFT 主板开机嘀嘀报警声不断

楼主(2008-08-29):
技嘉GA-8ILFT 主板开机嘀嘀报警声连续不间断.拿下内存故障依旧.怀疑键盘鼠标接口问题.测键盘的1脚(数据)4.5V电压鼠标时钟有4.5V电压..键鼠接口电源电压正常.拆除排容后还是涛声依旧.是否为I/O损坏造成.没思路了.请各位老师们指点.表示真诚感谢.

网友:
量1,5脚的对地阻值,看是否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键盘的1脚对地有10K以上.5脚对地无穷大.而鼠标的插座正好相反.是1脚对地无穷大.5脚对地10K以上.

网友:
键盘鼠标口背面各有6个针脚,上4下2,若依次从做左到右再下数123456的话
1为供电5V,2,5为空脚无穷大,3,6为数据线连I/O,4对地为0
理论上键盘鼠标数据线相对应的脚对地阻值不超过5欧

网友:
bios 损坏,清空cmos不行就重新刷一次。

网友:
bios 损坏,清空cmos不行就重新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