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8-08-29):
K8N的ASUS板,插上电源后有PW电压,在短接PW时检测卡都点不亮,板上的IC-IP101烫手,请问IP101是个什么芯片```请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帮帮忙~~?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好像是网卡芯片吧,拆掉它,再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卸下后可以开机了,可以确定就是那个芯片坏了,但是用什么芯片可以替换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