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假技嘉GA-7N400主板bios

楼主(2008-08-29):
昨日修一台整机,故障为安系统蓝屏,根据代码查得是bios问题,于是重写Bios,写了以后就点不亮了,换了四个版本都不亮,没办法,问师傅,师傅说可能是假板,对照网上资料一查,果然是假的,原因如下:
这块主板上写的是GA-7N400,可是对照技嘉官网上的图片看,7N400是不集成网卡的,这块板却有集成网卡,而这 种恰好是技嘉的GA-7N400-L板,根据图片对比,完全一样!由此判断应该是假货。
哪位有这种板的请传一个Bios给我,我的这块板现在没Bios没办法了,请有的帮个忙啊!
QQ:757055240   邮箱:757055240@qq.com

网友:
哪位有用这种板子的帮我搞一个,先谢了

网友:
没有哪位兄弟有吗?望你们有空的时候看看有哪位客户或朋友有这种板子,帮个忙啊

网友:
敢问下大哥,你说的那个板子的南桥还有IO还有时钟的型号是多少!看下我能帮你找下不!

网友:
南桥:Nforce 2
I/O:8712F-A      0425-GXS       Mj99h2GB
时钟:无时钟芯片,14.318晶振在南桥边上,估计时钟芯片集成到南桥里去了

网友:
我跑地线路了,确定时钟芯片集成到南桥里去了

网友:
该板不一定是假的,应该是7N400-L,-L用白纸贴在靠声卡那一脚最边上,非常容易脱落。假板制造者也不会在7N400上去多加个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