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50-sp4维修手札

楼主(2008-08-29):
接到销售商送来将要过保长城电源3台,经过测试,发现没有5v待机电压,清理灰尘,目测无烧焦变形元件,保险完好,待机电源管正常,由于待机电源采用自激振荡首先从基极查起,第一个目标就是r11,看外观为棕、黑、黄、金、绿应为10.4欧姆,实测已达到98千欧,更换后故障排除,拆开另外两台,同为此故障,由此可见,维修只要从原理下手,解决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
棕、黑、黄阻值不应该是10欧姆啊,棕黑黄是100K啊

网友:
而且若是启动电阻应该是100K以上

网友:
什么眼神,没有看到是5色环电阻吗?谁讲过是启动电阻?

网友:
详细说明一下,基极启动电阻为r10 、r10a,阻值相等560k,r11并不是基极启动电阻,具体原理大家以后遇到分析,我只是简单看了一下而已。

网友:
我这还有个长城电源,能用,只是待机时辅助供电管的那组散热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