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之人问下为什么主板显卡插糟那里的供电管爱烧

楼主(2008-08-29):
为什么主板显卡插糟那里的供电管(不知是不是叫这名)爱烧?谢谢

网友:
查一下前后的线路,有可能是其中的电阻坏了

网友:
烧就烧吧!!!!什么都不烧就不坏了
显卡插糟那里的供电管电流较大,很多技嘉的板就是通病

网友:
是啊技嘉的和货硕的865很爱烧这玩意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芯片组的话,它要同时给南北桥和显卡供电!负荷那么大,当然容易烧咯~

网友:
供电管质量差建议换个好点的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