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超奇怪”的问题,开机黑屏,,已经解决

楼主(2008-08-29):
一台美格显示器开机黑屏,要开很久才亮,而且模糊,已经换过管座还是一样,,一直就放起,只到有天拿来研究就开机烧了3天,没有关过机,过后发现也不模糊了,显示器也正常的亮起来了,用了起码1个多月这期间是天天开机8小时以上,头天早上开机又看不见了,也是要烧好久才看的见点人影......我觉得这显示器不是大家说的什么显像管老化啊那些,,,但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能否有个办法彻底解决问题呢.......谢谢大家

在我开机后再一次把管座换后还是一样,,后来还是想不通,,,,想起以前有个问题就是开机模糊,,要N久才亮,,维修师傅把高压包调过,,,要知道他调高压包是为了把亮度调下来减少模糊的感觉,,,,我放着试试的心里调整了下居然亮起来了,而且不模糊了,,,郁闷啊,,,难道高压包或者某个地方会自己修复....

网友:
换个显像管一试不就知道了,到时候把换的管子,配个件拆的差不多的板子卖给收显示器的,我这能卖75

网友:
要在知道要找SONY的显像管恐怕不好找,,反正我这没有那管...!!这是用的SONY的纯平管...不知道型号...

网友:
别的管子基本通用吧,我随便换过一个,必须带偏转,好用啊

网友:
在我开机后再一次把管座换后还是一样,,后来还是想不通,,,,想起以前有个问题就是开机模糊,,要N久才亮,,维修师傅把高压包调过,,,要知道他调高压包是为了把亮度调下来减少模糊的感觉,,,,我放着试试的心里调整了下居然亮起来了,而且不模糊了,,,郁闷啊,,,难道高压包或者某个地方会自己修复....

网友:
可能是加速极和聚焦极电位器有接触不良,但热机后这种现象表现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