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8-29):
Intel845PE的板子,无法开机,强制开机发现发现SB附近的1117稳压器特别烫手(标识AMS1117 0421),于是更换1117,打开电源开关,待机3秒(接通电源,没接通主板上的开关针),发现SB附近的1117稳压器还是特别烫手,我倒
,换了还不如不换呢???在论坛上查找相关贴,说是因雷击把网卡芯片给短路引起的,但是我这块板可没有集成的网卡呀。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思路。
经用万用表测量USB接口,如图(底视图 键盘口在上)
[
]
芯片

网友:
嗨 99%是SB挂啦 自己查到啦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429264
有没有人告诉你原话"我都遇到几个这样的故障了。上电后1117就开始发烫。对着输出脚打阻值基本都为0 估计桥坏的可能性较大 我修到过的都是杰微主板"
我这就是杰微P4IAPES-800 看来是杰微的通病

网友:
哈哈~~~~是的,通电后1117或1087很热,测量它又没短路,然后测测SB就知道情况了,
SB挂了

网友:
南桥挂了。换桥吧。别再折腾1117了??

网友:
是SB挂啦 ,芯片有短路。

网友:
SB挂了,,,为什么1117全热??因为3。3V已经直接对地了,,所以在很热。。为什么会对地?因为主芯片3。3V对地短路了。。所以南桥挂了

网友:
测量一下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有无低于10
来判断南桥有无挂掉

网友:
1117的耐电流很大..一般不会坏..前几天打雷刚刚一块主板的网卡和7313都被雷打了一个包,SB3.3对地短路.1117都中间那个脚都由银色打成灰色了..居然没坏..拿掉网卡和7313就OK了..靠..

网友:
顶我师傅 浙江小徐

网友:
建议下
你的SB 5V对地打阻值 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话 那也就没必要换1117了 可能是因为 大电流的干谣导致NQ损坏 如果 SB正常的话 把1117输出脚悬空 在用手感温 在用万用表 测量 1117连接的线路 元件是否有短路

网友:
1117的负载短路,可以用排除法维修,SB3.3v到哪里,就拆哪里,直到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