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可以空载上电吗?

楼主(2008-08-29):
液晶显示器可以空载上电吗?菜鸟,不要笑,如果不接灯管或不接驱动板之类的,只有电源板,可以上电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以的,所有板都接上,不接屏也可以。

网友:
我诚恳的提醒你 一定要注意地线 不要让它四处乱碰 要用螺丝拧好 不然会很容易碰到火线 短路的

网友:
可以,我经常这样。

网友(2008-09-28):
会不会如CRT哪样子要加假负载之类的?要不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不需要假负载,但是如果只有接电源板没接驱动板,有些点的电压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修电源是可以不需要假负载的,其它的地方不是很方便

网友:
可以,我修电源板就空负载,修好多了,都是这样的
没事

网友:
可以的,但是只能测电压

网友:
不短路接好线不会烧东西!液晶比CRT好修多了!

网友:
可以加电 !!!

网友:
可以的
但你要看有没有短路的
如果有的话最好不要上电以免烧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