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昇845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08-29):
微昇845主板,奇怪故障,加电正常,但进入装系统画面后,选择了安装在第一分区后,就 停止了,屏幕左上角就一亮线,很久没反应,(光驱换了几个,都是能正常工作的),且选择硬盘启动也同样是停留在这个画面。
        换硬盘和光驱在其他主板上能正常装系统,内存各个方面都换过,也没故障,所以判断是主板问题,但主板能点亮,按常理说就OK了 ,请求各位老大帮忙解决。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BIOS出错了 ,但手头还没有BIOS刷写器,不能进行,不知道BIOS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把BIOS清零。然后再试试。或者是把BIOS回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A:
BIOS清零到最安全的出厂设置
最好把软区关掉,软区下面还有项主板抱错也关掉,启动顺序设置好
主从设置正确,再不行对换CD和硬盘的IDE口

网友:
极可能是主板IDE接口不稳定造成的(南桥不稳定),或是BIOS损坏!

网友:
请问 张先生 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多吗???不过我试过   只运行  光盘上的GHOST  11,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该运行光盘上的软件没有对硬盘进行读写操作吧??那怎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遇见好多次了,有时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有时又是飞区表的问题,又是BOSS清零就可以,你换过内存没有,检查往往没有实际的好,直接换过内存试下,问题就是这几样里面!!!

       硬盘数据线已经更换过, 连光驱引导都进不了,所以也恢复不了分区表, BIOS清零无效, 内存 客户的机上有2条,我都卸过也没解决问题,所以才说很麻烦呢,客户都急死了 ,我头也大了,点亮的主板比没亮的难搞,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清零到最安全的出厂设置
最好把软区关掉,软区下面还有项主板抱错也关掉,启动顺序设置好
主从设置正确,再不行对换CD和硬盘的IDE口

       BIOS已经恢复到最安全的设置,软驱也关了,主板报错也关了,启动顺序设置为   光驱启动第一,硬盘启动第二,第三个禁止。CD-ROM和硬盘的IDE口已经对换过,无效

网友:
故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做什么后才是这样的?
能进系统,运行正常否?是不是装系统才会这样?
是不是在BIOS里有一项“防止病毒写头扇区”开着?

网友:
没有编程器,就用软件刷啊,比编程器还快

网友:
我喜欢用软件刷bios,实在刷坏了才用编程器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