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问题

楼主(2008-08-29):
新卖了把电烙铁,按论坛里说的方法,使用前先上锡,问题是我边上锡边氧化,还没用就全黑了,试了无数把了,再试下去,我连电烙铁都要买不起了.应该不是电烙铁的问题,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电烙铁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2天都急得我上火了

网友A:
上了锡就断电吖!不要让他过热!锡熔上就断电!
处理一次就OK!每次断电前上点锡和松香!这样就好用了!
还有不要用太大W数的!30W左右就OK!可以的说买个40W可以调温的就好

网友B:
先放到松香里,然后再上锡。上完锡它还是会烧黑的,用专用海棉或者稍干点的湿布一擦,头子应该是亮的。如擦后头不亮说明是垃圾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了锡就断电吖!不要让他过热!锡熔上就断电!
处理一次就OK!每次断电前上点锡和松香!这样就好用了!
还有不要用太大W数的!30W左右就OK!可以的说买个40W可以调温的就好

是不是说只要第一次上了锡就断电后,以后都不用这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放到松香里,然后再上锡。上完锡它还是会烧黑的,用专用海棉或者稍干点的湿布一擦,头子应该是亮的。如擦后头不亮说明是垃圾烙铁。

学了,谢谢指教啦.

网友C:
是烙铁温度高了,换个好烙铁头,或买个台灯调亮调温用,或串个二极管,或串个100W灯泡,焊接时就短接灯泡二极管提高温度   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烙铁温度高了,换个好烙铁头,或买个台灯调亮调温用,或串个二极管,或串个100W灯泡,焊接时就短接灯泡二极管提高温度   经验之谈

串什么样的二极管啊

网友:
受教了,手头就有台灯调光旋扭,居然没想到用上。。可怜哦
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