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8-29):
来自: 四川资阳 来自 四川资阳
修主板不是你这样猜的,你得测量,上管有不有输入,G极有不有电压,下管G极有不有输入,如果都有,再往上查啊,一来就换,没问题的都修出问题来了
今天上午我接到块主板,462的板子,也是修电脑的拿来的,他说没复位,已经换了复位的门电路,仍然不复位,我把他原来那块芯片焊上去,然后换块CPU,板子就亮了,先要量了再决定换不换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