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3055这个芯片

楼主(2008-08-29):
3055芯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怎么我用来代换上管也可以呢?

网友A:
3055是一个mos场管。N型。耐压值30V。电流最大12A。算是主板用的场管功率比较低的管。通常比较高的有 15N03 06N03 80n03之类的。

网友:
如果厕纸用完了,用报纸也可以解决!
但是总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55是一个mos场管。N型。耐压值30V。电流最大12A。算是主板用的场管功率比较低的管。通常比较高的有 15N03 06N03 80n03之类的。

70N03  也是吗?

网友:
15 60 70 90都可以代它,06或09也行,但反过来的话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