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杂牌主板BIOS

楼主(2008-08-29):
南桥是FW82801BA    IO是W83627HF-AW    BIOS是SST 49LF002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看以下規格,若符合您用,請試一下我附的BIOS,希望能幫到您

EP-4B2A2L

-采用 Intel i845 芯片组

-支持 Intel socket 478 Pentium 4 CPU

-最高支持到3GB SDRAM内存

-具备Magic Health、Easy Boot多种保护功能

-集成ALC201A声效芯片

-内建DEBUG LED,两位数错误显示灯

中央处理器 支持FC-PGA2封装的socket 478 Intel Pentium 4 处理器,

主频范围 频率范围为1.5~2.0GHz

芯片组 Intel i845 MCH(RG82845)+ICH2(FW82801BA)

IO晶片型号 内建Winbond W83627HF-AW I/O芯片

内存插槽 168脚SDRAM DIMM 插槽四根 4根3.3V DIMM 插槽

支持64/128/256/512MB/1GB PC133 SDRAM 内存模组

可支持到3GB SDRAM

扩充槽数量 1 X AGP 通用AGP插槽,支持AGP4X/2X

6 X PCI 32bit BusMaster模式

1 CNR插槽

声卡集成 集成ALC201A声效芯片

特殊功能 芯片Winbond W83627HF-AW内建侦测计算机内风扇状态/电压/

温度数值和硬件运行状况的功能

通过BIOS调节处理器Vcore电压

通过BIOS调节V I/O电压

通过BIOS调节AGP 电压

通过BIOS调节CPU FSB(前端总线),支持90MHz-200MHz线性超频

通过BIOS调节CPU倍频

支持远端遥控开机及网路开机

支持磐英首创KBPO键盘开机功能

I/O规格 1个FDD控制器,1个并行口(EPP,ECP),2个串行口

IDE规格 板上集成2个可支持四个PIO 3/4和Ultra DMA33/66/100的硬盘接口

USB规格 2个USB接口,4个USB扩展接口

BIOS规格 2Mb Flash EEPROM,支持Award Plug&Play BIOS

电源管理 支援硬件 睡眠/唤醒,支持STR休眠方式

面积尺寸 ATX布线规格,尺寸305mm×2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