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北桥供电管发热

楼主(2008-08-29):
技嘉845(GA-8IE2004P)北桥3。3V转1。5V供电的管子,在加电后一两分钟就发热烫手,测得其电压正常,CUP电压1。78v,内存电压2。51V,其它电压也正常
不上CUP的时候这个管子却不发热,温度一直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先把他换了再说啊  郁闷  不排除北桥对地有短路

网友:
换过了,刚开始我就换了它,不过没用,换了新的不行,拆同样板子的管子装上,也不行,郁闷死了

网友:
管子的负载短路过重这就样,简单就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