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的笔记本键盘不好使

楼主(2008-08-29):
HP DV3000的笔记本,    机器点得亮,就是键盘上面几个键没有办法用,换过新的键盘也是一样, 拆过机器,看到IO好像被浸过水, 用洗板水洗一下然后加焊一下,还是不行. 是不是这个IO换了.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进水的机要看下IO到键盘的线路 LZ说有几个键不能用就不一定是IO坏,多数是主板的走线问题,跑下线吧,或者把IO的型号和哪几个没用,一起帮你分析下IO的哪几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