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43 R52屏线接口的电路图

楼主(2008-08-29):
看了  沙漠紫癜  的 IBM T43 R52屏线接口的电路图研究
有一事不解,因不能回贴,故发新贴请教.

VCC3P_DRV与VBL_DRV之间的0欧姆电阻(R410)起什么作用?
按原理分析,应该有一个DRV电压就够了的..为什么要用两个DRV电压..
此电阻坏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很原理性的问题就没有顶了吗?对实践维修也有用的啊.
再顶一次...

网友:
两个信号的作用不一样嘛。一个是3M转3P。一个是VINT16转成高压板VBL16。R410实际没打件。NO ASM

网友:
看了实际电路,确实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