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0开机就保护

楼主(2008-08-29):
测试1632各点电压都正常。开机电流0.3就掉电,也没有测出有短路的地方。谁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看看CPU,CPU座,CPU供电电路吧

网友:
电源不是原装的吧。我就遇到过.你要想代用电源就笔记本电源插头上中间的哪个针对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