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8-29):
隽星865主板,加电后U和显卡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把U取下故障依旧.电源故障已排除,确定是主板故障.诊断卡也是亮一下就灭了.请大虾给予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你检查一下,应该故障可以解决的.

网友:
补充:主板上两个16V 2200UF的电容爆掉了,换前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主板或电源保护了~
停了后不拨电源线测下ATX绿线是否低电平~是的话是电源保护~不是的话是主板掉电~电源保护查5V12V否短路,主板掉电一VCORE二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CPU供电的四芯插座取了触发还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