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7

楼主(2008-08-29):
我现在有两块V星代工的MS-6557的主板!开不了机!强行开机也不跑CUP!
我把南桥北桥和io都换了也是一样!论坛的高手哥哥们帮帮我呀!小弟在此叩谢了!
现在好了!
我已经修到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没有复位!我查了所以的电压参数!阻值也是正常的!就是没有服复位!北桥也换 了!现在没招了!请高手指教呀!我的Q是253471456

网友:
如果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型号的板子请联系我帮帮我!小弟感激不尽!我的QQ是253471456   390231999

网友:
都换了,怎么没想到加焊CPU座啊

网友:
量过南桥的3VSB没有啊,它坏了也会不开机的

网友:
测一下南桥旁边的实时晶振看有没有压差,无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怎么一来就换南北桥啊,这下可不好整了,你的南北桥换好没有也不一定了哟,问题搞复杂了,可能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