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ti9800xt花屏,请问用什么软件测试

楼主(2008-08-29):
我的ati9800xt花屏,请问用什么软件测试,花屏的截图如下

网友:
故障应该是不很严重,你试着重新加焊 显存,

网友:
metest应该可以测

网友:
根据你们的经验判断,我的这个现象是那坏了?

根据你们的经验判断,我的这个现象是那坏了?

网友:
加焊显存,换风扇(因为9800发热太大,原装的风扇不行)

网友:
能用软件测试是那出问题的吗

能用软件测试是那出问题的吗

网友:
这个毛病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ati9800的,不知要用什么软件来测试是那里坏啊

ati9800的,不知要用什么软件来测试是那里坏啊,我用了r3memid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