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代码 C1C0(请助高手)

楼主(2008-08-29):
我有一845主板,跑代码 C1C0,
1.在没有装cup时cup座没有供电也就是电感输出没输出电压到cpu座.当装上cpu测得电压为1.3V.
2.在装有cup的情况下测得北桥边上的mos管g 极电压为4.5(不到5V) d极为3.3V S极为1.7V
3.在内存槽边个的mos管测得的g极电压也为4.5V 不过S输出为2.5(我想是正常)
就是点不亮主板这个板我测了很入也没有结果,还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什么CPU??只有1.3V,一般P4的1.7V左右吧??

网友:
是赛扬D2.44的cpu
对了,跑C1C0时还会跳一下跳一下的。跳的另一个数值看不清,好像是重起一样很快的闪过,只能看到诊断卡上的reset灯跟着闪一下一下的。
好像845板太多是点不亮的是不是什么通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跑C1C0是内存部分问题,重点应该落在内存那边,有2。5,可能有点问题,很难说的,平时都是2.6V的,先换掉,再看看,1脚有没有,1.25V,这个要有的,有了量下时钟,每条槽有6条时钟的,两条弯曲线在一起的就是了,顺便看看最近有没有段线,接下来可以刷下BIOS,再不行得很详细去查下内存的各条AD线什么的,一步一步来!

网友:
杂牌845板易坏北桥,你量的电压基本没什么错,你应该检查你的CPU座,看是BGA的还是插针式的,再检查北桥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不要是内存插槽的问题来搞这么复杂啊!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一块跑C1-00的板子,把北桥散热片摘下来测量,部分短路,北桥损坏

网友:
插个喇叭听听声音,如果是内存就查内存部份,如果CPU不起振就查CPU座以及北桥

网友:
好像南桥的两晶振两脚没有电压说明没有起振,我换过晶振后还是一样。还是没有电压还是跑C1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