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科技FG769-XE上75MHZ时出现S校正不良

楼主(2008-08-29):
方正科技FG769-XE上75MHZ时出现S校正不良,(光栅和图像很小)上其他分辩和刷新率时完全正常。率经检查S校正管和前级S校正管还有S校正电容都正常。。。请各位高手给出个主义,多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二次电源的问题,你得先换换那个400V的矫正电容,换把有收获的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校正电路上.具体是什么东东坏了.就要你自已根据你对校正电路工作原理的了解去修了.

网友:
检查s校正电路的MOS管,63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