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代换问题

楼主(2008-08-29):
ALC202A 与ALC201A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可以吧,你不用怕,换上去试试,不行再取下来就是,只要你随时注意声卡芯片的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我以前代换过。。。。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直接换上去试试,好了再来回一下贴,好让大家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