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驱动板的方法及过程!!!!

楼主(2008-08-29):
大虾们本人学修液晶不久,有好多不懂的地方请多指教!!!

可不可以来个菜鸟学改驱动板的教程?!就是原驱动坏了,买不到原装的,就买个通用的来改!!!

主要是改哪些线??改的思路及详细过程方法等!!!谢谢了!!!

网友:
我了解一点,说得不对别怪我。。。我也在学

一般的是三根线,一个地线,一个5V供电线还有一个ON/OFF控制线,电源和地好找,ONOFF 屏经验找了,开的时候有5V,关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
其实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首先你要把屏的型号搞清楚,买驱动板的时候把屏告诉供应商写对应的驱动就行了,当然要是屏线接口等也要说清楚 ,换高压板就三跟线

网友:
板子.DC头.高压板连线.VGA线.开关{开关是要改的}还有就是程序~~~
显示器和你现实板子的位置安排,自己体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惠民电脑 说的对。不是改电源板,我要是驱动板的改法,高压板改很简单的!!!

关键时,按键板如何飞线?找引脚 定义的过程及方法?还有就是VGA线的改法?屏线一般不用改吧??有现在的屏线卖吗???

网友:
按键板一般在驱动后边标注了按键是干嘛用的,然后飞线到控制板去,VGA改找个VGA口的接线图然后照着接线就可以了,一般都是红绿蓝接地行场信号,剩下的有的需要接检测有的不需要,,找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按键板一般都是一个公共,然后下来就是各个按键的接线直接接到驱动板对应的字母去就OK了,,资料我没有,在说资料老师说了不能外放,只要懂电路基础的基本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
买个通用的驱动板 看他屏是多少PIN的选择相应的屏线..通用驱动板电压是12V和接地 这个很好搞定 连到高压板上的5V是通过12V和一个MOS管变压下来的还有一个开关信号  这个通用驱动板上都有文字标出来的 ,剩下的就是按键板和VGA头了 这个就要凭经验了 驱动板上也有标但是有的好象不对 要重新改

网友:
其实这个说起来很麻烦,做起来很简单的,就是把所有按键一一对应到现在的显示器的按键上,一般就8根线左右吧

网友:
自己动手完成的工作,会有成就感。发一份VGA资料给你,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我来说下吧 !其实换通用板也不难,1 你买板的时候先看你的屏是多大的,因为板要写程序,你让卖家帮你写好,然后再是屏接口问题这要搞清楚的,不然你到时候你说怎么插不上,  接下来就是高压板问题了看看你是几灯的,接口是大是小。这买的时候跟卖家说清楚就可以了,然后再是高压扳跳线问题,一般有3个连线,12V  接地   5V    一端连在高压板上的基本不用改有些要自己看下总之接线我是这样搞的12V的跟高压扳电容的正级用万用表量下阻值为零这肯定是12V供电 接地线也是这样,去量电容的负级,还有根就是ON/OFF线 总共三根线   然后你把这高压板上的三根线接到电源板上,12 V 跟接地线接在 电源板的12V输出端 这也好找一般找电源板25V滤波电容 那 你就直接接在那,还有一个就ON/OF 你用万用表量一个5V的供电应该在电源板跟以前老的驱动板的接口处你开机的时候他会有一个5V的供电,要是关了也就没有,你不可以直接接5V 要是这样你的屏就关不了高压板会一直工作。 剩下的就简单了,信号线跟电源线的连接,直接对号入座,最后还要检查的是驱动板跳线电压,一般是3。3 跟5V 本本的屏大都是3。3 台机的是5V 这也不能搞错,搞错了轻的坏屏保险,严重的就坏芯片啦,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搞错了,坏了2快本本的屏

网友:
改的时候比较麻烦,有高压板接口,屏线接口,按键接口,VGA线的输出,每个接口的针数都不一样,不同的接口板排列顺序都不一样,很麻烦,详细的修改方法请找板桥电脑医院,他会给你详细解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   如果 让客户  看到了  那他自己 买个驱动板  自己 就改 好了 还要我们干什么
    所以我不赞同 在这里  讨论 这个
                                                            仅  个人看法而已

客户自己卖了驱动板自己会装吗,如果屏线接错有可能会烧屏的,再说通用驱动板不一定适合每个屏,有的可能也要刷写程序,如果每个人都会,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维修这个行业!!!

网友:
改驱动板应该注意的主要还是驱动问题多!程序不对你其他全是好的一样白忙!首先你得查屏的规格书!知道了屏的接口定义工作电压后,接下来就是找相应的板写驱动,一个程序可以支持很多种屏,不一定要找一字不差的驱动程序,大概就是看分辨率和单位和路双位,一般的屏有TTL和LVDS,LVDS的屏驱动多板也便宜要好改些,屏线就是14。20和30的几种然后又分针插和片插再就是分单位和双位,单的有单6,单8,双的也是双6位和双8位,要注意屏线的电源不要接反了要不就要烧东西!这些都搞定之后就是把相应的其他接口接上,如按键板,高压,电源,VGA口这些接口的定义板上就有。对应接上就好了。如果板上没有的可以下通用板的规格书,一目了然!附上一些常用板的规格书,应该都能看懂!TTL的板要贵些接口种类也多些!一般都是双排线的,有的要加转接口,也就是扣板。改法一样!先找屏的定义再找板,驱动,写好驱动其他就是一样了!常见的扣有31。 41 。有方口的有梯形口的还有反扣的。以后接触多了就可以了解到很多种屏,有的特殊的屏驱动就是不太好找,不过90%的屏都好找驱动。

网友:
常用驱动板的规格书和升级说明 免费下!

常用驱动板的规格书和升级说明  免费下!

gm2621使用 资料.pdf

网友:
改板的时候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要对电路熟悉,还要有板子的PDF资料.屏线也可以不换通用屏线,使用原有屏线一根一根飞线连接.按键板要使用原机按键板,可使用延长线的方法与通用板连接.
通用板与一体板的连接一般只需要+5V,GND,ONOFF,个别还需要+12V,+3.3V,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再定.
无论改任何板子,首先在拿到板子后,先连接通用屏线和通用高压板点一下屏,看是不是能够点亮.在确定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改板.别忙了两个小时,最后加电发现点不亮或屏是坏的,那不就白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改驱动板,不是改高压条!

说的是改驱动板,要不怎么找5V供电呢?

网友(2008-09-29):
GND  5V(12V) ADJ  ON/OFF  NC

网友:
如果屏是宽屏LVDS的要小心点,它的定义和标屏完全不一样,电源脚是反的,这个要特别注意!

网友:
我改了块主板,可是on/off线的电压只有2点几伏,达不到开关的作用!问下大家,怎么让开关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