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865pe-por主板故障

楼主(2008-08-29):
青云865pe-por主板一块,小故障表现为:加电开机后每次都是跑C1时重启,然后自动重启后一切正常,进系统也是全部正常。  就是每次自检到C1重启,重启后一切正常,怎么回来啊!~  请指教

网友:
没问题,正常现象

网友:
我的一块映泰915的也是如此,加电开机后基本每次自动重启1次,跑码太快所以看不清跑到哪里,然后自动重启后停在E0(没插内存)或E4(插了内存),无法点亮主板。